请教高手:射频功率放大器设计中的问题

楼主(2007-04-23):
在设计CMOS AB类高效率PA时,漏极电流最大值达到了1.1A,根据公式Id=K'/2*W/L*(Vgs-Vt)2,计算得到的W/L达到150000/1(Vgs取1),这是怎么回事呀?
大电流要怎样处理才可以降低一些?

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晕倒 你怎么能用普通的小信号管子的参数强行推出宽长比呢。根本不是这样的。大功率管子的参数不一样的

楼主:
不好意思,基础不扎实。再弱弱地问一下
那大功率管应该怎么求宽长比呢?
谢谢您,大救星!

网友(2010-01-04):
不好意思!!!打开网页太多了,一不小心发错地方了,见谅!!!

网友:
我当年也是以为这样算呢,但是后来看的多了发现书上很多方法.乙类功放懂吧?就是推挽输出那种,AB类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工作点建立方法用图表法可以去求的. 就是扫出ID VS VD的曲线,做一条静态工作点斜线,下面应该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