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的输入输出电流

楼主(2007-04-23):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我用24V转5V的DC-DC,输出电流是1A,请问输入电流要求多大?谢谢!

网友:
看 转换效率

网友:
通常按照0.8的转换效率计算

网友:
5*1/(24*0.8)=260mA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又学到了一些知识,呵呵

网友:
能具体点么?
LM1117算不算?
我一直搞不清那两个电阻该如何选。

网友:
你那个电路是用分立元件搭的还是集成?是buck型的么?无源器件的数值大概在多大?
我最近也在做关于dc-dc变换的一些简单的东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