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不稳定,救命啊:(

楼主(2007-04-24):
电路板不稳定,救命啊:(

我的板子可以使用JTAG和AS模式下载
但是 我每次测试的时候使用JTAG下载都是可以的,程序有时可以执行,有时不能执行

再使用AS模式可以下载,但是程序好像没有执行的
我的板子上面接了8个LED,都是属于未使用引脚
我把unused pin设置成输入三态,灯有一点点的亮,怎么回事啊?

程序可以执行的时候,这8个LED会无规律的亮几个(一直都亮的),如果程序没有执行的话,灯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亮,我使用IO口直接接的LED再接的地,是不是有影响的啊?

顺便问下怎么进行tcl scripts的初始化?

谢谢了,不管什么意见都给说说的啦

楼主:
哈哈 搞定
因为我电路画的时候 不仔细
导致有几个JTAG和AS接口上的几个上拉电阻没有接
使得下载成功后,程序没有执行
加上就可以了 哈哈

网友:
呵呵
以后小心点就可以
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