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询问PCI9052接口问题

楼主(2007-04-24):
请教一下PCI9052能直接和3.3V的双口RAM和FIFO直接连接吗?
PCI9052是5V的工作电压,能直接连接3.3V的器件吗?
要想和3.3V的器件连接是不是得用9054?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应该有人做过吧!

网友(2008-05-17):
选5V工作的双口RAM就可以直连了,如果还是想用3.3V工作的双口RAM.那再其和PCI9052间加电平转换芯片,可以实现,个人意见:最好用5V工作的双口RAM,这样的片子,IDT很多,像IDT7133等都是可再5V下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