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中的C\BE[3..0]字节使能如何处理?

楼主(2007-04-24):
C\BE[3..0]是命令或字节使能的信号,我想问表示字节使能的时候,无效的字节位是不是应该使总线a[31..0]中对应的字节高阻态还是其他什么电平?例如:假如系统读一个32位寄存器数据的时候,如果系统的C\BE[3..0]=1010,表示第0,2字节有效,而第1,3字节无效,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把32位数据送到总线上?是不是把32位全部送到总线,还是在送的时候第1,3字节对应的总线高阻态?还是要其他什么处理?

网友:
协议里面实说全部送到总线, 所以AD【31:0】里面的数据全部要有一个稳定的值, 高阻态应该不行。
字节使能信号只是在识别的时候取哪些信号而已。

楼主:
那也就是说在读寄存器的时候,pci设备不对C\BE[3..0]信号做出实际处理的,把相应地址的寄存器里面的32位值送到总线就可以了,是吧?在写的时候只把32位总线上C\BE[3..0]对应有效的字节写到寄存器里面,而不是全部的32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