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pectre 仿真

楼主(2007-04-24):
我是一个毕业了几个月的本科生,公司的是做数字的,我想自己跑跑模拟电路。但是不知为什么仿不了,我添加model library中的s05mixddsxxxxxv23.scs 文件section=tt,还有电阻,电容的==。虽然在学校时用过spectre ,但是都是按着师兄说的路径选了,就可以仿真。
    请教下:是不是我设置的不对,还是什么原因。详细解答更好!
    先谢过了啊!

楼主: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模拟IC,想跳又没经验,公司人又没有做模拟的,很矛盾,自己想做做电路,又跑不了,呵呵!各位大侠指点指点,也给点意见啊!谢谢了

网友:
问题说得不清楚,把显示的问题贴上来

楼主:
哦,呵呵。工作站的东西拷不出来。跟我说一下,要用spectre,需要哪些文件,哪些库啊等等,就是仿真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谢谢哈。。。。

网友:
我不好说,我想有可能是你的netlist问题。如果你用analoglib画circuit,你该把你的nmos4,pmos4改为你工艺库里管子名。
如果不行你可以去找一个叫spectre 入门的东西就看一下可以了

网友(2007-09-11):
问题说得不太清楚,按你说的model库及对应的section部分在仿真环境里设置好的话应该就能仿了。管子名称要与*****.csc文件内的名称一致

网友:
可能你的模型库里还没添加完整,你把所有的MODEL文件都加进去试试

网友(2007-12-02):
你是不是还没有给管子加模型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