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网表怎么拿到 spectre下仿真?

楼主(2007-04-24):
电路在HSPICE下仿真很多不收敛点,想在CANDENCE下的SPECTRE下跑一下,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SPECTRE支持网表的仿真么?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转的,用spp命令就行  自己查下吧

网友(2009-04-07):
spp -convert <XXXX.sp> XXXX.scs
把sp文件转成 scs的

网友(2013-10-09):
MC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