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弦波电路

楼主(2007-04-25):
我要做一个输出电压在10~30V可调,频率固定在546hz的电路,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做啊?我现在计划是用8038调节输出频率,然后通过运放LM358进行调节电压,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请各位高人赐教!还有就是我用的是单电源5V供电!

网友:
运放不能用单5V供电
可以用7812和7912做一个双电源给运放供电,再在+12V输出端加一个7805,给8038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