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拉电感的计算

楼主(2007-04-25):
在射频电路中,在高频电路中,经常有开漏极输出需要上拉电感,请教这个上拉电感是怎么计算的呀?

网友:
就看你的这个电感的目的了。如果只是供直流,那就当扼流圈使用。但是如果你想用它来匹配,那要根据阻抗情况来具体确定。

楼主:
那么当扼流圈用的话,应该怎么计算电感量?是不是一个估计值呀

网友:
对的,只要不影响匹配就行了。

楼主:
那么这个估计值大约在什么范围呢?就是w*l大约在什么范围呢?

楼主:
版主指点一下嘛

网友:
不清楚你的工艺

楼主:
这个电感量L的大小和板子的工艺没有关系吧,莫非还要自己绕线圈不成?

网友:
呵呵 看你需要的电感式怎么样的。要高Q一点的,功率大一点的,自己绕也可以的。

楼主:
最近一直在看功放,关于功放的匹配和偏置,确实有点让人恼火呀

网友(2009-05-06):
4

支持楼主发这么好的资源。多谢分享!

--------------------------------------------------------------------------------------------------------------------------------------
google提供的广告  banker8.info banker8.net mesothelioma-hk.com hkeloan.com lawyers-hk.com

网友:
电感阻抗只要比器件输出阻抗大几倍就行了。

网友:
大电感作RF choke,小电感作Load和谐振,又不影响noise,经常在RF里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