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2812 SCI

楼主(2007-04-25):
各位好:

    用到SCI做串口程序的时候,接收和发送都采用中断的方式。

    程序先用SCIA口写,现在将程序改为SCIB口,所有的程序原封不动,可是却进不了中断,

敢问高手哪里还需要注意一下下。

    我自己感觉,SCIA和SCIB的使用完全相同………………

    还有一点:SCIA口和程序运行完全正常………………

楼主:
新的发现:原来SCIB口的各个寄存器根本就写不进去………………

真不晓得从何入手啊………………

网友(2008-04-29):
查看一下SCIB外设时钟使能了没有?时钟没有使能是不能写的

EALLOW;SysCtrlRegs.PCLKCR.bit.SCIBENCLK = 1;ED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