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1和FPGA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89S51和FPGA通信的问题

89S51 IO口(P2.0) -----R200欧----FPGA IO口(设置为LVTTL输入端口)

我把P2.0设置为0,怎么FPGA这边的IO没有被拉低的
用万用表测是0.8V左右,而P2.0是0V,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但是用示波器测FPGA的IO就是0V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
居然是虚焊的问题
工厂做的板 直接焊的线 竟然下层痛了 上层没有通的 郁闷。。

网友:
经常是这种问题

网友(2008-03-02):
我也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