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RM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04-25):
我在学习时看到:写入R15的值的Bit[1:0]通常为0b00。。。。

请问Bit[1:0]是什么意思?

网友:
R15是32位寄存器,Bit[1:0]是指它的第0位和第1位

楼主:
那输入的是0b00该怎样理解呢?它不是有4个数吗?

网友:
0b00表示二进制00
就像0x00FF表示十六进制00FFh

网友(2008-08-26):
这论坛里的高人怎么这么多呢!

网友:
你把冒号看成省略号就可以了,我也不太懂,现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