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下ARM与单片机最重要差别在哪

楼主(2007-04-25):
现在在学单片机,但不知那两者具体差别在哪 ,比如DSP多用在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多用智能控制,AMR呢

网友:
区别是巨大的。。。。。
草和树的区别~~~~

网友:
单片机就是一个cpu+内存,裸总线,你要连接外部设备,必须自己在对外的裸总线上搭各种控制器,而arm是一个集成的计算机系统。其它如内存容量,运行速度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2007-06-05):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