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是否必须要加FLASH

楼主(2007-04-25):
我想用FPGA,EP1C3,是否必须要加FLASH和SDRAM?

网友:
如果想能够上电配置FPGA,只要相应的配置芯片(flash).
sdram外接用,可以拓展系统功能,看方案而定。

网友:
同意楼上的

FPGA是基于SRAM工艺的,掉电后里面的内容会丢失。所以一般要配置FLASH,上电自动配置FPGA。
当然如果采用在线配置的话就不需要了。

网友:
ACTEL及Xilinx现在都有基于Flash工艺的FPGA了,可以不用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