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Hoc相关

楼主(2007-04-26):
和AD Hoc相关的一些文档打包上传

Collection on Ad hoc.rar

AD Hoc

网友(2011-09-24):
这些是什么?

网友:
Ad-Hoc(点对点)模式:ad-hoc模式就和以前的直连双绞线概念一样,是P2P的连接,所以也就无法与其它网络沟通了。一般无线终端设备像PMP、PSP、DMA等用的就是ad-hoc模式。 在家庭无线局域网的组建,我想大家都知道最简单的莫过于两台安装有无线网卡的计算机实施无线互联,其中一台计算机连接Internet就可以共享带宽。如下图所示,一个基于Ad-Hoc结构的无线局域网便完成了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