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failure

楼主(2007-04-26):
想问一个ESD的问题. 有没有哪位碰到过ESD保护能通过4KV以上测试,但却FAIL在2KV到4KV之间. 用的是SCR,IEC spec.

网友:
?意思,既然通过了测试怎么又fail了呢。

网友:
民品貌似2K+就可以了。

网友:
内部电路可能在2KV就死掉了

楼主:
这个ESD在某个区间(2KV到4KV)中毁坏了,但能通过4KV以上的测试. 感觉是一种WINDOW的failure模式. 想知道可能的机理.

楼主:
内部电路没有损坏. 从FA报告可以看出SCR的一个FINGER被击穿了,而且只集中在很小的一个区域.

网友:
不均匀导通(开启)引起的击穿?

网友(2008-09-10):
4KV pass, 2KV should be pass

网友:
很小的一个区域,应该是触发SCR的那个被击穿的结吧

网友:
LZ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最好能画一个图来说明,好么?

网友(2009-01-04):
你说的内部电路没有损坏是指的哪种CASE下的FA报告?

网友(2020-10-12):
一般窗口效应有几个因素
一:对于两级保护来说,设置的不相互匹配
二:SCR接口多叉指的不均匀开启
三:一些工艺的差异

网友(2024-10-03):
感觉像是Vt1设计的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