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求助:vco仿真如何得到振荡频率和控制电压的关系曲线?

楼主(2007-04-26):
各位大侠,帮帮忙呀,我搞了很久,也没有弄明白,如何有仿真工具得到vco的频率和控制电压关系曲线?有人说了,可以用spectre的pss仿,我仿了不知道怎么看结果呀,hspice可以吗?
     哪位知道用spectre如何仿?hspice如何仿?拜托,讲得详尽一点,您知道,参数填的差一点也不对。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
你首先要理解仿真工具的用法,看你的问题觉得你根本不太理解工具。在你这种情况下别人也很难让你成功的做出来你想要得东西。因为别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什么的。最多跟你讲一下大概怎么弄。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啊。不能说别人一步步的傻瓜式的告诉你怎么做。就算别人愿意,别人也不一定就做过你的这个电路的具体工作,也就写不出那么具体的步骤了。你不要急,先好好理解一下你的电路和仿真工具。
其实你提的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无论是瞬态仿真,还是大信号的仿真都是可以的,主要是要扫描参数和最后结果变换成频域表示而已。

楼主:
我仿了,无论是pss还是参数扫描,正如您所说,我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转成频率,就请您讲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可以,QQ 582322701

网友:
PSS有选项的,按扫描值PLOT就行了,然后选择基波频率。

楼主:
朋友,您就不能加我QQ?帮帮我好吗?你说的选项,是在仿真之后的plot中的选项?

网友:
我给你贴一张图,你是不是要这样的效果。

网友:
下面的那个变量是扫描量,纵坐标是一次和二次谐波。如果你的是VCO,那这两条曲线就不会像我这样是平的。我感觉你要的就是这样的图。

楼主:
是呀!教我一下,好吗???????你有什么方法仿的?

网友:
qq联系,这里说不清楚

楼主:
ellejj,我在等你加我582322701

网友(2008-03-08):
在ADS中可以用HB仿真器做

网友:
hspice 取週期 換倒數....
掃電壓  當x座標

my msn
gimayon@hotmail.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了,无论是pss还是参数扫描,正如您所说,我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转成频率,就请您讲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可以,QQ 582322701

pss应该比较准吧,而且省时间应该。

网友:
用HSPICE

  1. .tran step stop sweep vcontrol vc_start vc_stop vc_step
  2. .meas tran per trig ... targ ...
  3. .meas tran fvco param='1/per'
  4. .option autostop

网友:
在VCO控制端加一个DC变量,变量名可以设为Vcont
然后tran仿真,时间需要稍微长一点,使VCO能起震并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用计算器,好像是vt输出端,clip正常工作的一段时间,然后是frequency,plot,就是输出频率VS.控制电压的曲线了

网友:
利用参数扫描

在ADE中有参数扫描,设置电压为变量即可

网友(2010-08-12):
我也想知道,麻烦高手过来解答一下,我今天用pss仿真了,各种警告和错误

网友:
cadence有一些帮助文档,专门有讲振荡器的仿真。
好像就是spetrerf 的帮助文档,看着一步一步学下来就行。这个算是简单的,自学完全没问题

网友:
在VCO控制端加一个DC变量,变量名可以设为Vcont
然后tran仿真,时间需要稍微长一点,使VCO能起震并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用计算器,好像是vt输出端,clip正常工作的一段时间,然后是frequency,plot,就是输出频率VS.控 ...
引用 网友A:

恩,用这种tran仿真也能解决问题,做参数扫描
pss仿真,收敛是个问题

网友:
参数分析,然后计算器,frequency,PLOT,结果是DC与频率关系的斜线

网友(2011-05-04):
参数分析,然后计算器,frequency,PLOT,结果是DC与频率关系的斜线,我仿真的时候frequency,结果老是只有最后一个电压的一段曲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4-11-17):
   设置电压为变量,输出的是输出波形和控制电压的图像,怎样转换成频率和控制电压的图像呢?

网友(2015-07-27):
回复 网友B:
现在ADE中设置Vcont为变量,然后用pss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pss的sweep中找到variable,设置好 就可以看到你想要的波形了。

网友(2015-11-04):
回复 网友C:

   仿真之后怎么弹出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做出来曲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怎么弄的?

网友(2016-12-21):
为什么我的输出是一个频率的数值

网友(2017-04-13):
回复 网友E:

   您好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您是怎么plot出输出的呢

网友(2017-05-23):
请问楼主仿出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好,请问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呢?qq895855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