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4-26):
我在用Keil 51编译器编译下面这段C语言程序时,

main()
{ int i=5;
}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C程序,但是总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0500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请问高手们这是问什么呢?

网友(2007-05-30):
改一下您帖子的标题吧

首先,建议您改一下帖子的标题,这样标题的帖子,如果不是像我这样四处溜的人,没有人愿意进来看的

然后针对您提到的问题,我也试了,编译可以通过,所以可能是您的环境设置方面的问题。
再找找你周围有可以使用的Keil编译的人,看看人家的设置和你的差别在哪里,改改看

网友(2014-12-14):
这个应该是环境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