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怎么挂入amba总线?

楼主(2007-04-26):
arm7怎么挂入amba总线?

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
希望前辈们给小弟指点如何学习
或者有现成的例子更好
多谢了

网友(2009-01-16):
我也想知道,呵呵。同问

网友(2009-03-10):
好像ARM提供脚本去生成busmatrix。

网友:
嗯,是这样的

网友:
ARM7TDMI需要用wrapper來傳成AHB master

网友:
写个wrapper挂上去,具体的可以看ARM文档.

网友(2009-07-09):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也想知道說,有哪位大大可以幫個忙嗎?

网友(2010-09-22):
am7tdmi am7tdmis 的wrapper 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上看来是用过,正确,在ARM提供的IP里,有这个wrap

网友(2010-11-02):
    恩,恩,没错,ARM7 TDMI-S内核就是用WRAPPER包起来的,把内核和AHB总线用wrapper整合起来。

网友:
ARM9用过,有AHB slave接口的。直接连接就行。
其他的cortex系列,也都有AMBA接口的,后来的主要是AMBA AXI的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看到你的回复感觉你对ARM9研究的比较深入,想请教你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我在帮老师验证一个ARM926EJS的软核,就像下载到一块FPGA板子里验证最基本的功能就行,另外得移植一个linux操作系统。但是他给的资料里只有CPU部分源代码及一些测试文件,软核包含AHB总线接口及一些调试接口等。由于没有经验,不知如何去验证。现在知道的就是先搭建硬件环境,再移植操作系统。但是不知道只想实现一个最简单的系统需要给它添加哪些必须的外设,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得添加哪些必须的IP核。假设只需要实现两行LCD字符显示,以FLASH为程序存储器,SDRAM为内存,其它功能暂不考虑,定时器可以不要。LCD、SDRAM、FLASH IP核是必须的。我的问题就是:另外还得添加哪些IP核或者子模块,FLASH 是接到AHB总线还是得添加一个AHB-APB总线桥再连接,需不需要JTAG IP核等等。希望你有时间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过!我的QQ号 466687208。可加我为好友,验证消息填 ARM9就行!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
arm7本来不是标准amba接口,外面包了一层wrapper

网友:
按照三楼的试试看

网友(2011-05-07):
看文档吧

网友:
急需解决

网友:
内核有wrapper的话就可以挂上了吧。。

网友(2017-10-28):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