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7-04-27):
初学FPGA,我在用QuartusII进行仿真时弹出一个窗口说No simulation input file asssignment specified on simulator page of the setting dialog box。请问 simulation input file asssignment 和simulator page of the setting dialog box分别在哪里啊 求前辈指点

网友:
没有设置仿真输入文件
仿真输入文件可以用testbench写 也可添加仿真波形文件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在testbench里面加入你的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