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做ARM7的液晶接口!

楼主(2007-04-27):
想做一个ARM7之间和SED1335控制器的接口,不过怀疑三个问题:1.SED1335为5V,ARM7 I/O为3.3V;2.SED1335 频率为10M,ARM7 66M,跟得上?3.地址怎么选择?\
谢谢,恳请老大指教啊!

网友:
1。没关系,兼容的
2。ARM7是66M,可没说要求显示器也得这样啊,比如,按键速度肯定达不到66M吧,你说ARM7可不可以接键盘呢?66M驱动10M就是大马拉小车,而已
2.不知道与你的硬件有关

楼主:
谢谢老大指教!

网友:
接口定义

接口定义,应该是不难把,最好用一个带总线接口ARM,时序比较稳定,设置成8位,16位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