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VCS6.1 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07-04-27):
我在 RedHat9.0 上安装Synopsys VCS6.1版本(从本站ftp下的),
安装过程如下:

tar -zxvf *.tar.gz

设置 set path VCS_HOME = ***
设置license的路径。

运行中,出现下列问题:
   运行命令: vcs -R test.v
   屏幕显示:
   1 unique modules to generate
1 of 1 modules done
Invoking load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63b80): In function `vcsd_user_crypt_filter':
/fs/src/interfaces/flexlm.syn/v6.1-vcsd/i86_r6/../machind/lmappfil.c:899: `sys_errlist' is deprecated; use `strerror' or `strerror_r' instead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63b6a):/fs/src/interfaces/flexlm.syn/v6.1-vcsd/i86_r6/../machind/lmappfil.c:899: `sys_nerr' is deprecated; use `strerror' or `strerror_r' instead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370b9): In function `VConvertRz':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4d831): In function `verifyArg':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low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5262f): In function `PsEscapeName':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52738): In function `PsEscapeName':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529df): In function `PsEscapeNameRad':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52a88): In function `PsEscapeNameRad':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6358f): In function `vcsd_user_crypt_filter':
/fs/src/interfaces/flexlm.syn/v6.1-vcsd/i86_r6/../machind/lmappfil.c:89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lib.o)(.text+0x63680):/fs/src/interfaces/flexlm.syn/v6.1-vcsd/i86_r6/../machind/lmappfil.c:899: more undefined references to `__ctype_b' follow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vcs_syslib.o)(.text+0x17e): In function `StrCasenStr':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low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vcs_syslib.o)(.text+0xc74): In function `vcsStrUpper':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vcs_syslib.o)(.text+0xc80): In function `vcsStrUpper':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upp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vcs_syslib.o)(.text+0xcaa): In function `vcsStrLower':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vcs_syslib.o)(.text+0xcb6): In function `vcsStrLower':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low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grw.o)(.text+0x84f): In function `fopenSpec':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grw.o)(.text+0x90f): In function `fopenSpec':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grw.o)(.text+0x929): In function `fopenSpec':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vcd_cs.o)(.text+0x71f): In function `csAddstr':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Docli.o)(.text+0x3e1): In function `DoBreak':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Docli.o)(.text+0x3564): more undefined references to `__ctype_b' follow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daifind.o)(.text+0x553): In function `DhandleFindSubmod':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low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daifind.o)(.text+0x8cb): In function `DhandleFindVobj':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daifind.o)(.text+0x8d3): In function `DhandleFindVobj':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low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daifind.o)(.text+0x1afe): In function `CIhash':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daifind.o)(.text+0x1b04): In function `CIhash':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low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8cb1): In function `xvcs_clStrCmpCI':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upp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8cd6): In function `xvcs_clStrCmpCI':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upp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8d1d): In function `xvcs_clStrToLower':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low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8d55): In function `xvcs_clStrToUpper':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toupper'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c3d4): In function `xvcs_vernameSplit':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c435): In function `xvcs_vernameIsHier':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c4b4): In function `xvcs_vernameLeftBrack':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c4e6): In function `vernameHeadLen':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c5c4): In function `xvcs_vernameCmp':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ctype_b'
/usr/synopsys/vcs/vcs6.1/intel_i686_linux_2.2/lib/libvcs.a(xvcspli5_2.o)(.text+0x1c5d4): more undefined references to `__ctype_b' follow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请给位达人请教为什么找不到“`__ctype_b'”、“`__ctype_tolower'” 这些东西,这些似乎是vcs内部用汇编写的函数的调用。

怎么解决?
谢谢!

楼主:
顶起来,再次真诚求助!

楼主:
请达人指点啊!

网友: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楼主:
楼上的不要灌水啊,真诚求助啊!

楼主:
麻烦斑竹出来冒个泡啊,肯定还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08-05-25):
I have met this problem also while I used Enterprise4.

网友:
这种直接解压的软件大多都不好用,我也碰到过。还是在找找安装的版本的吧。不好找啊

网友:
应该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吧,我猜的

是不是要在你目录下的 .bashrc 文件里面添加,然后在 souce 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0-07-25):
VCS有破解的吗

网友:
做验证需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