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的逻辑炸弹

楼主(2007-04-27):
利用EEPROM做逻辑炸弹,主要对付老赖。有人做过没?

网友:
做一个计数器,每次开机减一,并写入eeprom就可以了;

网友(2007-07-12):

好的
------

网友:
向eeprom写个数值,每过一段时间数值减一,减到0时程序停止。

网友(2007-12-17):
不好`~是EEPROM的话`~别人也可以改你里面的值啊`~~

网友:
不知能否使用IAP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