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关于在Quartus里调用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07-04-27):
调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 Can't launch ModelSim Simulation software ---  make sure th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points to the location of simulation software
Error: NativeLink Simulation failed
Error: NativeLink simulation flow was NOT successful
不知道怎么办了 5555555
有人能帮帮我不????
谢谢强人们了~

网友:
1 确认modelsim版本,安装方法;
2 安装后能否正常单独运行;
3 在quartusii中确认tools路径;

网友(2008-02-19):
在quartusii中确认tools路径;

网友:
3 在quartusii中确认tools路径;

在setting属性里有

网友:
我也没有用过.下次可以去试试,请问支持最新的questasim吗

网友:
不建议用这个功能,小设计还可以玩玩,大的设计就玩完了。

网友(2008-11-06):
在tools/options里设置正确的路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