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c0计数的程序 出了点意外 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7-04-27):
//这是MEGA8芯片的T/c0计数程序,出了点问题,请大家看看
//因为我不懂protel所有没有法把我的板子情况发出来 所以大家只能看下我下面对我板子的介绍
#include<iom8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字形表
uchar data[4]={0,0,0,0};//显示初始值
void process(uchar i,uchar *p){//计数值处理程序将计数组拆分为BCD码长的千百十个们数据用于查表显示
p[0]=i/1000;
i=i%100;
p[1]=i/100;
i=i%100;
p[2]=i/10;
i=i%10;
p[3]=i;
}
void  delayms(uint i){//延时
uint j;
for(;i!=0;i--){
for(j=8000;j!=0;j--);}
}

void display(uchar *p){//显示
int i,sel=0xef;//选位
for(i=3;i>-1;i--){//i不能为char因为要与-1比较
PORTD=sel;
PORTB=table[p];
delayms(10);
sel=sel<<1;
}
}
//我用的是mega8,其中PD4-PD7用于选位。T0与PD4同端口,B端接数码管
//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先是输出0000,但接下来并无数据输入,可数码管却显示为0001,
//在此之后如果向t0口每输入一个信号(按一下键盘),计数值加1
//所以问题就在于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从0000变到0001
int main(void){
DDRD=0x00;//初始化
PORTD=0X00;//
DDRB=0xff;//
TCCR0=0X06;//T、C0工作于下降沿计数
TCNT0=0;//计数初始值为0
while(1){
process(TCNT0,data);//计数值处理
DDRD=0XFF;//将D口设置为输出,显示数值
display(data);
DDRD=0X00;//将D口设置为输入,用来接收按键产生的脉冲
}
return 0;
}
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