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ULINK的问题

楼主(2007-04-28):
怎么在SIMULINK的一个模块里,嵌入一个函数体,以实现模块的新功能啊? 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菜鸟鸣谢!@!

网友A:
调用matlab fcn就可以了

网友(2007-06-13):
就跟写matlab srcipt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调用matlab fcn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就是所谓的S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