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建模在设计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楼主(2007-04-28):
开始做毕业论文了,预计做一个buck dc-dc converter,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请教各位,是否应该先给系统建模?
建模在设计中是何等地位?
建模主要须解决哪些问题呢?
具体到什么程度?
建模常用的有哪些工具?

网友:
I have the same questions.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做毕业论文了,预计做一个buck dc-dc converter,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请教各位,是否应该先给系统建模?
建模在设计中是何等地位?
建模主要须解决哪些问题呢?
具体到什么程度?
建模常用的有哪些工具?

建模太重要了,
主要解决主体架构的可行性,
和参数分析
约具体越好
主要用matlab,veriloga,ads....

楼主:
有什么经典的教材可以推荐的吗?
对于建模一点概念都没有啊。
参数的分析是个什么过程?
就是象MOS管的调试一样吗?开始估计或假设一个值,然后不断用仿真来调整?

网友:
那是相当的重要呀!

网友(2007-05-28):
设计系统时很重要,不过我也很菜啊,试过用理想模型搭建系统仿真,然后在设计具体电路往里填。

网友:
还要建模阿~~

网友:
俺也想知道!

网友:
重要啊

我觉得键摸重要啊,决定返工次数啊

网友:
如果你读过模拟电路的四重境界,你就会明白建模重要性,尤其是对系统设计而言。

top-down 的设计都是搭建模开始的。

你可以用一些hspice macro, Verilog-A,VHDL-AMS来写一些模型,对于ADC/DAC,常会用simulink来建模

网友(2011-01-25):
说了等于没说,建模不是做模拟ic的 本行,不知从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