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layport 和 HDMI?

楼主(2007-04-28):
大家也来谈谈,它们会怎样?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
好像目前做HDMI的人很多
做Display port的人不多

网友:
做HDMI的人没有DVI的多阿
Displayport目前做的人应该还没有吧~~~~~

网友:
是什么原因使Display port座的人少呢?
因为暂时没有市场的原因吗/

网友(2007-09-06):
DisplayPort毕竟是刚出来的新事物,要想普及肯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想想一些大的公司都没有提供必要的连接器和相应的接口芯片,那么其它的一些小公司就更用说了,即使有的公司为了造势说它内部集成了DisplayPort,可信度都是很低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即使内部确实有该接口,那么在兼容性上也可能会存在问题,仅仅是自产自销而已吧.

不知道有没有哪些朋友对DisplayPort有兴趣或是可能接触或者已经接触过DisplayPort,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12-01-29):
正想要接触,但是目前就是一个门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