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70复位问题

楼主(2007-04-28):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MPC8270ZUUPE,用手碰芯片,造成程序跑飞,看门狗复位
2、插串口时复位,怀疑是硬件复位

网友:
设计的MPC8270的PLL滤波电路可能有问题,一般要串联约10欧的电阻,不可用磁珠或电感。也可能是静电放电问题(插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