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零补偿问题

楼主(2007-04-28):
我正在设计一个运放,要求带宽600M,增益90DB,要用到调零补偿,但调试了很久都不知道极点和零点是否抵消,请求达人为小弟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什么意思啊?
两级放大么? 零极点当然能抵消了.

网友:
600M?好大的带宽啊

楼主:
谢谢vdslafe!不过请问一下该怎么测试啊?我在仿真时确实发现了零点和极点的影响,但第一观察得不精确,第二,无法观察抵消的情况!
请指教啊!谢谢!

网友:
可以看bode plot, 零点如果正好抵消第二个极点, amplitude response 应该是基本直线掉下来的。
如果零点太靠近第一个极点,就回看到amplitude reponse 会翘起来甚至变平了

引用 楼主:
谢谢vdslafe!不过请问一下该怎么测试啊?我在仿真时确实发现了零点和极点的影响,但第一观察得不精确,第二,无法观察抵消的情况!
请指教啊!谢谢!

网友:
受教了,都是高人啊!!

网友:
带宽600M,增益90DB.............令人头晕目眩的指标,用在哪里的运放?这么高的带宽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You also can check output file(*.lis) that will list the pole and zero.

网友:
仿真该运放的稳定性

用Cadence的ADE环境中的stb分析,仿真该运放在最差负载电容下的相位余量和增益余量。看环路增益的波特图

网友:
LZ所说的带宽应该是0db带宽,这种SPEC的要求在高速ADC中是常见的,
比如10bit/150MS pipeline ADC

网友(2007-05-31):
零点其实不必完全跟极点重合来抵消吧,零点适当在极点前面一点应该也可以啊。好像还可以留点余地。零极点很难完全抵消的,电阻工艺偏差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就算做的时候是完全抵消了,流片出来也很难说啊,所以将零点提前点不知道有没好处啊。请各个老大多多指教,多讨论下。

网友(2008-08-09):
BT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