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 delta ADC 的DNL/INL怎么算?

楼主(2007-04-29):
新手一问

网友A(2008-07-23):
sigma-delta是没有INL/DNL的,sigma-delta的量化误差是分布在多个数字位上的,没有像其它ADC那样存在输入输出的一一对应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2009-10-15):
串行输出的原因吗?

网友(2017-11-01):
回复 网友A:

    增量式的sigma delta是有DNL 和INL的

网友(2020-04-08):
增量式的sigma delta是有DNL 和INL? 怎麼說?

网友(2023-12-10):
引用 网友A:
sigma-delta是没有INL/DNL的,sigma-delta的量化误差是分布在多个数字位上的,没有像其它ADC那样存在输入输 ...

是指对应量化误差最大的输入是不确定的?楼上有说增量delta-sigma是有INL怎么理解呢?

网友(2025-03-07):
仿真时间会很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