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 InterpriseTM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s Processor-79RC32435

楼主(2007-04-29):
The 79RC32435 is a member of the IDT™ Interprise™ family of PCI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s processors. It incorporates a high performance CPU core and a number of on-chip peripherals. The integrated processor is designed to transfer information from I/O modules to main memory with minimal CPU intervention, using a highly sophisticated direct memory access (DMA) engine. All data transfers through the RC32435 are achieved by writing data from an on-chip I/O peripheral to main memory and then out to another I/O module.
Features
 32-bit CPU Core
– MIPS32 instruction set
– Cache Sizes: 8KB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4-Way set
associative, cache line locking, non-blocking prefetches
– 16 dual-entry JTLB with variable page sizes
– 3-entry instruction TLB
– 3-entry data TLB
– Max issue rate of one 32x16 multiply per clock
– Max issue rate of one 32x32 multiply every other clock
– CPU control with start, stop, and single stepping
– Software breakpoints support
– Hardware breakpoints on virtual addresses
– ICE Interface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v2.5 of the EJTAG Specification
----------------------------------------------------------------------------------------------------------------------------------------------------------------------------------
MSN:zhang_hui_vip@hotmail.com
Mail:flex_zhang@maxtek.icrep.com.tw
Tel:021-54262185-205

网友(2007-12-25):
我用的是RC32438,碰到一个问题,使能PCI接口,挂载USB驱动后,访问PCI空间,有时会吊死系统。PCI上只有USB设备发起的到CPU Memory的访问,但都以Retry结束,现象跟设置TNR位后很类似。不知各位有没有类似经历。请给些建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