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接74LS244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最近在一个电路中用到74LS244来驱动4位七段数码管,74LS244的输入端接C52的AD0-AD6,输出端接1个电阻然后接到数码管上,现在不知道怎么算出电阻阻值,请高手指教,另外74LS244可以用其他芯片代替吗?

网友:
可以按每段不超过10MA来算,不同颜色的的LED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
阻值的计算方法是:
(244输出电压-LED工作电压)/阻值<LED允许最大电流
一般1K左右即可

还可以用的芯片是UL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