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总线htrans与haddr逻辑冗余?

楼主(2007-04-29):
master在发出htrans的类型的时候,同时也把haddr给了出来。
个人觉得slave中htrans是多余的。我仅仅需要的是haddr,我为什么还需要根据htrans来自增或改变当前地址?

网友:
没有trans就没有idle和busy,没有idle,总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传输,什么时候没有,没有busy,master就无法反压slave。

网友(2010-04-15):
我也需要啊

网友(2011-04-12):
我也很想知道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
lz 请注意, AHB BUS总线首次传输总是htrans=NONSEQ。
个人觉得对于SEQ传输类型,haddr没必要一直变化,因为
只要有起始地址,INC4/8/16或者WRAP4/8/16,haddr
都是按一定规律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