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瞬态分析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30):
Cadence瞬态分析输出曲线中只有零时刻的值,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我覺得你應把input file,show出來,比較可以看出問題在那。

楼主:
谢谢,对,好像说是输入矩阵是奇异的,我把模块里的参考地输入端口删掉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