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看看下面的时钟为何仿真输出总为低呢?

楼主(2007-05-01):
我是菜鸟新。下面是产生的代码。在QUARTUS 仿真输出。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prj(vav);
output vav;
reg vav;
event end_vave;
parameter delay=5;
initial begin

     vav=1;
#delay vav=0;
#delay vav=1;
#delay vav=0;
#delay vav=1;
#delay ->end_vave;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的描述只能输出两个脉冲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prj(vav);
output vav;
reg vav;

parameter delay=5;
initial begin

     vav=1;
forever
begin
#delay vav=0;
#delay vav=1;
#delay vav=0;
#delay vav=1;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