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带线是怎么画的呀?

楼主(2007-05-01):
在protel中,就是那种去掉周围敷铜,留下的敷铜就是微带线的那种,是怎么画的呀?
小弟新手,请大侠指教

楼主:
是不是设置好宽度后直接敷铜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那种去掉周围敷铜,留下的敷铜就是微带线的那种 你的这句话听不太明白!

楼主:
在一敷铜的介质板上,按照电路照相底片的图形,将不需要的的铜箔进行腐蚀而除去,留下部分即为微带电路。
这是在一本书上看的,怎么解释呢?
是不是像附件中那样?

楼主:
版主画微带线是怎么画的呀?

网友:
直接画的

楼主:
这么简练呀,呵呵

是不是直接画好,设置好宽度,然后敷铜就可以了,敷铜时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谢谢版主

网友:
不要老记得铺铜,铺铜默认是阻焊的!直接用不是阻焊的金属层画就行了。形状你想怎样就怎么样,isn't it?

楼主:
嗯,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呵呵 不客气 大家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2007-10-23):
Use a metal board and mark the stripline, remove the outside part other than the mark.

网友(2012-06-04):
設定好space
直接鋪銅

記得要多加一些VIA

网友(2012-08-07):
大家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2012-10-03):
只要注意阻抗就可以,
鋪銅不要太靠近, 看你的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