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UP-NET3000的老问题

楼主(2007-05-01):
买了个博创的ARM3000的箱子,现在用的是ARM300的书里带的程序,程序编译没问题,但是在3000下执行的时候老报错,网上查了下,说是要对寄存器地址什么的修改下,而博创那边的技术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希望有高手用过的指点下,谢谢。
报错信息:
BIOS start:OK!
Cache(Internal RAM) Cell Test.
Set0~3 is tested!
TagRAM0~3 is tested!
LRU is tested!
4KB internal SRAM test.
Cache Test:OK!
K9F2808U is found.
*************************************************************************
*                UP-NetARM3000 Bootloader  Ver 3.00                     *
*                COM:115.2kbps,8Bit,NP,UART0                            *
*                Build Time: 2004-04-15 with SDT 2.5                    *
*-----------------------------------------------------------------------*
Auto Boot
uCOS-II Running on  S3C44B0X
12x12 font file is not found!
16x16 font file is not found!
ConFig.sys no found!begin TouchScreen Task
file 145_59  BMP is not found!
begin key task
begin Lcd Fresh Task

PS:字体文件我是用USB放进去了的,但是他提示找不到,还有就是ConFig.sys,我是把3000下BAK(备份)里的直接拷进去的,也不知道不同程序的ConFig.sys能不能通用。

网友(2007-06-16):
ARM学习中

1、先进入BIOS
2、然后按“o”可以把NAND 16Mflash格式化
3、再设把光盘里的那些文件拷进去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不格式化直接把东西拷进去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