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分频的确定

楼主(2007-05-02):
需要由一个pll产生三个固定的频率:31.11M,140M,1400M。不知道怎么确定参考频率及分频数比较好。我想参考频率用31.11M,不知道这样的晶振有没有,然后用一个10倍分频,和一个4.5倍分频,不知道4.5倍分频需不需要用到复杂的小数分频,好像有简单的方法。麻烦高手给一点意见,多谢!

楼主:
问题太幼稚?那麻烦说一下31.11MHZ的参考源频率可以用吗,有能提供这个频率的晶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由一个pll产生三个固定的频率:31.11M,140M,1400M。不知道怎么确定参考频率及分频数比较好。我想参考频率用31.11M,不知道这样的晶振有没有,然后用一个10倍分频,和一个4.5倍分频,不知道4.5倍分频需不需 ...

晶振你可以上厂商的网页上去搜索。
你的PLL估计也是要使用chargepump结构的,而参考频率基本限定了你的环路带宽,考虑将环路滤波器集成在片内,需要先根据环路带宽粗略计算出合适的滤波器的电容值。
分频部分电路实则是辅助性的,因为实现简单,尽量避免使用复杂的小数分频,再考虑降低功耗及带来的噪声干扰即可。
所以,先考虑好前面的问题,再往下走。

楼主:
多谢wuyanhui 的详细回答!
我想用一个chargepump的结构,不知道高手都是怎么建模的,我想利用cadence下pllLib里提供的phase_domain模型来建模,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利用这个建模的。

网友:
以前建模使用Matlab较多
使用Hspice也有

楼主:
好像现在用verilog-A建模的资料也不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建模不好的原因

网友:
现在对pLL了解的很少,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2009-05-06):
小数分频是很麻烦的啊。

网友(2010-10-08):
回复 楼主:

    thxxxxxxxxxxxxxx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