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use simulink simulation pll or adc?

楼主(2007-05-03):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A:
simulink里面由很多模型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2007-06-11):
pll中的block看成线形系统,然后利用simulink中的模块直接搭起来分析稳定性问题等等。

网友B:
Matlab 2007 里面有一个很简单得frequency synthesizer, 你可试着模仿.

引用 网友A:
simulink里面由很多模型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
首先自己要先有一个模型,这样才能搭建。matlab只是工具而已,所以功夫在外

网友(2007-08-06):
在通信模块里,那个太简单了啊,没什么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仿,学习中,过两个月应该会了,向大牛请教中。。。

引用 网友B:
Matlab 2007 里面有一个很简单得frequency synthesizer, 你可试着模仿.

网友(2008-11-13):
楼上正解。。。

网友(2009-05-15):
好东东啊

网友(2010-09-16):
拥吟袍、凭暖阑干,醉怯冷香罗薄。

网友(2011-03-14):
做这种类似算法或者模型的仿真,我觉得关键是对背后理论的透彻理解;其实用matlab搭建这种仿真模型相对来说反而是简单的;
我个人习惯用matlab .m的语言来搭建仿真模型;不推荐用simulink,尤其是稍微复杂一点的系统;
modeling and simulation的书籍参考《systems simulation with wireless applications》, William H. Tranter;
《simulation techniques--models of communication signal and processes》,Floyd M. Gardner;

我搭建过一个DPLL的仿真模型,用于power line communication system的;
不方便给出具体的源代码,这里只给出 具体的 block diagram ;
如果有需要,可以email 讨论,谢谢!

-----不好意思,公司的网络不让上传block diagram;

email: wherefuture2006@yahoo.com.cn

网友(2020-03-23):
功夫在外,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