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帮我啊

楼主(2007-05-04):
在安装QuartusII 6.0过程中 一切正常,但安装后启动时却弹出对话框:

Runtime error
program  E:\安装软件\altera\quartus.II.6.0\win\quartus.exe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 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mformation

请大家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安装QuartusII 6.0过程中 一切正常,但安装后启动时却弹出对话框:

Runtime error
program  E:\安装软件\altera\quartus.II.6.0\win\quartus.exe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 ...

“ E:\安装软件\altera\quartus.II.6.0\win\quartus”
问题就在这里,安装路径上不可以出现中文  空格最好也不要有

网友:
请教高手,QUARTUSII6.0综合后,综合器对每个设计分区创建添加的GND(与设计功能无关),怎么消除??

楼主:
版主老大: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问题终于解决啦!
其实也前装DDK时也犯过这样式错误,这次又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