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微机原理问题

楼主(2007-05-04):
刚学微机原理,问的问题可能很低级,勿笑,求教:

图片

图片

楼主:
上面是8086CPU内部结构图,由EU和BIU进行并行操作,通过CS和IP的取址而不断的填充指令队列,按这样的话,IP总是指向令队列最后一个指令的下一个指令的偏移地址的,但是某些情况下(如中断),不得不使IP指向另一段指令,此时系统会将CS和IP的内容压入栈中。在这里我就有疑问了,系统此时回清空指令队列,那么当时处于队列中的未被执行的指令不就没了,这样的话当指令返回时就不是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的下一条了,因为它已经被清空了。IP所指的是仍处于储存区的那条指令

网友:
不错,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大哥,你感谢什么啊,还没有人回答我的疑问呢!微机原理里好像叫现场保护把,但是,清空一次后有些指令就消失,这样怎么可以呢???

网友(2007-06-15):
是要清空指令队列的,但从中断返回后,会重新取指令。只是这样就有几个周期的延迟开销了。

网友:
微处理器执行的指令要经过好几个过程,但是只要将计算结果或者访存结果写回到目标地址或寄存器中的时候才算完成一条指令,而且只有写回了的指令才会改变微处理器的状态,所谓微处理器的状态是指微处理器的寄存器以及存储器等的数据,那些虽然完成了计算,但是还没有完成写回的指令是不会改变微处理器的状态的,所以微处理器只要保存正准备完成写回的那条指令的IP既可。其他的指令可以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