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HSPICE求电路中各节点的电容

楼主(2007-05-04):
请教如何使用HSPICE求出电路中各节点的电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有了回复再来看

网友:
you can find it in the output file.

网友:
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2007-06-07):
真的这么简单吗??

网友(2011-12-28):
.captab

CAPTAB
Prints table of single plate nodal capacitance for diodes,
BJTs, MOSFETs, JFETs and passive capacitors at each
operating point.

网友(2014-07-24):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节点电容指的是对地电容吗??

网友(2015-01-12):
同问啊,是对地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