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PIC悬空的输入管脚

楼主(2007-05-04):
PIC单片机的一个GPIO管脚设置为输入模式,如果该管脚悬空,试图读取该管脚,读到的是1还是0?
比如PIC12F675。

网友:
应该是不确定的,675俺没用过,您最好还是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2008-03-28):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我测的约2V???

晕!

网友:
既然是floating,狀態必然未知,除非內部有其他電路使之為1 or 0, 還是不要floating 比較好

网友(2009-05-17):
不定态了

读到的一会是1一会是0

网友:
如果这样你应该都所有脚,在计算,最好不用的脚接上拉,减少干扰。

网友:
PIC12F675的管脚内部有可编程上拉电阻。

网友:
都说不定了,就是有可能是1也可能是0撒,也有可能都不是。

网友:
状态不定啊,对悬空脚读数据不是正确操作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