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使用出错,附代码,急……

楼主(2007-05-05):
这是一个双向端口的代码

我总共定义了7个双向端口,为了方便我定义了自己的类型

type   LINKBUS  is array (7 downto 1)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Gary add
使用的package方式,可以综合的时候出错,

请问各位大侠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红色这一行出错,应该是package调用的问题,可是不知道如何修改
Error (10482): VHDL error at BidirPort.vhd(15): object "std_logic" is used but not declared

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package MyDef is
type   LINKBUS  is array (7 downto 1)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Gary add
end MyDef;

use work.MyDef.all;

entity BidirPort is
port(

  Dir   : in std_logic;
  Sel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Dbus   : 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in      : in LINKBUS;
  Dout     : out LINKBUS
);
end BidirPort;

architecture BidirPort_a of BidirPort is

begin
process( Sel,Dbus,Dir,Din)
begin
if (Dir = '1') then  -- Dbus out
       if (Sel = "000") then
      for n in 1 to 7 loop
      Dout(n)<= Dbus;
      end loop;
    elsif(Sel <= "111") then
    Dout(CONV_INTEGER(Sel)) <= Dbus;
    end if;
    Dbus <= (others => 'Z');
else
  if (Sel >= "001" and Sel <= "111") then
    Dbus <= Din(CONV_INTEGER(Sel));
  end if;
  for n in 1 to 7 loop
    Dout(n) <= (others => 'Z');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idirPort_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