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板如何产生一个fsk信号并测量

楼主(2007-05-06):
我打算用s3c44b0板生成一个类似fsk信号的一个频率交替变换的方波信号,然后用计数法来测量这个方波交替变换的两个频率值,但我想产生fsk信号不是一直占用cpu吗?那cpu怎么有时间测量频率?如果用中断的方法会不会对计数准确性产生影响?望高手指教,愿为解决者奉上所有信元

网友:
输出方波只需要在恰当时间控制边沿就行了,干吗要一直占着CPU了,有定时器嘛,定时器输出中断,其他时间CPU可以干其他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