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效应的疑问

楼主(2007-05-06):
二阶效应包括很多种效应,但是这些效应为什么统称为二阶效应呢?? 二阶指的是什么?有三阶,四阶?或更高阶的效应么。大家指导我一下~

网友A:
数学上的N阶导数

楼主:
太空洞了,n阶导数,对谁而言?? 自变量是哪个?
请大侠们点明,我翻了很多书都没有对此作明确说明。半导体器件物理这些书中也基本没提过。只单纯的引用“二阶效应”
这个术语。谁知道它的出处阿!!

引用 网友A:
数学上的N阶导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空洞了,n阶导数,对谁而言?? 自变量是哪个?
请大侠们点明,我翻了很多书都没有对此作明确说明。半导体器件物理这些书中也基本没提过。只单纯的引用“二阶效应”
这个术语。谁知道它的出处阿!!

问题是你又木有说是啥子 “二阶效应” ~ 比如温度补偿的“二阶效应”~或是....
.

楼主:
晶体管的二阶效应

楼主: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么?为什么像基区调制效应这种效应叫二阶效应??Nobody know this?

网友B:
理想放大器为y=k1*x
实际上存在非线性,可以表示为y=k1*x+k2*x^2+k3*x^3+.....
。。。我不知道怎么讲了。

网友:
估计楼主看书而不读书,自己没推敲过书中的公式原理.
走都没学好,就想学飞~自己再想想吧

网友:
我认为也不一定是二阶分量的原因才定义“二阶效应“吧。基区调制效应,集电结扩展效应,体效应,这些都算二阶效应。反正我也看不出他们和k2*x^2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我也期待N人回答这个问题...  而且MOS管本身就是一个二次函数,也算是二阶的意思了,越想越有点混了。。。

引用 网友B:
理想放大器为y=k1*x
实际上存在非线性,可以表示为y=k1*x+k2*x^2+k3*x^3+.....
。。。我不知道怎么讲了。

网友C: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输入与输出的实际函数关系式是很复杂的,但是只要在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太大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函数关系式进行泰勒展开,得到y=k1*x+k2*x^2+k3*x^3+.....,如果k不是零的话,就会有二阶效应。射频里的二阶交调失真也是这样产生的

引用 网友B:
理想放大器为y=k1*x
实际上存在非线性,可以表示为y=k1*x+k2*x^2+k3*x^3+.....
。。。我不知道怎么讲了。

楼主:
难道基区宽度调制效应的结果就是产生二阶分量?何以见得?那很多其他的二阶效应都是产生k2*x^2项的原因么?为何不是三阶?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输入与输出的实际函数关系式是很复杂的,但是只要在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太大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函数关系式进行泰勒展开,得到y=k1*x+k2*x^2+k3*x^3+.....,如果k不是零的话,就会有二阶效应 ...

网友:
我的理解

二阶效应是相对于理想特性来说的(可以将理想特性说成一阶特性!看个人理解)。对工程师来讲,各种器件和特性如果具有非常期望的理想效应,那是再好不过了!在实际设计中,理想特性的概念及其有用,它能让工程师直接进入主题,开展设计。但很多情况下,所设计的系统的功能是由设计时所假定的理想特性来保证的,但系统的性能指标(甚至关键指标)则是又高阶效应决定和影响的!在要考虑高阶效应时,从二阶效应开始,是处理复杂度的方法学!有的设计要考虑三阶或以上效应,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少,或者你已经成为了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
二阶效应主要是建模时,我们做了很多假设,胡略了一些影响,这样就得到了我们现在比较简化和理想的模型,当器件工作在这些假设之外时,那些胡略的影响就不能再胡略了,这时会采用一些修正的公式,也就是二阶影响的公式,二阶应该不是从阶数上来定义的吧,也没怎么听过器件的三阶影响。象沟道调制效应就是建模时假定了沟道长度比较大,所以在短沟道器件时,就要加上修正公式。
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哈

网友(2007-06-16):
二阶

引用 楼主:
二阶效应包括很多种效应,但是这些效应为什么统称为二阶效应呢?? 二阶指的是什么?有三阶,四阶?或更高阶的效应么。大家指导我一下~

我一直理解是电路信号都可以用泰勒公式展开,二阶就是对应其二阶倒数 的系数吧,也就是一般情况可以忽略,精确考虑时不能的现象~~~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各位大牛是不是想复杂了哦:)

网友(2012-06-05):
这个问题还值得更深入地讨论

网友(2012-11-19):
请看拉扎维版《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P20至P24.本人CMOS刚入手!只听说过“二阶效应”,没听说过“三阶或更高阶的效应”!根据自己的所学来回答一下!望指点!我只分析MOS管的二级效应。分析MOS结构时,我们引入的很多简化假设在模拟电路中时不成立的!主要考虑的二级效应有三种:1、衬底偏置效应(又称体效应或衬底效应或衬偏效应),随着衬底电压的下降,漏极电荷也会增加,阈值电压也增加,就产生体效应。2、沟道调制效应,出现一个沟道长度调制效应λ;3、亚阈值导电效应,!你去课本看,好吧!我实在有些解释不清!!!只能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