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m测量问题

楼主(2007-05-07):
在hspice 下,怎样输出gm -v的曲线,谢谢!!

网友:
跑到这里求教了,你小子有创意么 ,呵呵。各位大侠有知道的告诉他一声,这小子琢磨这个问题好长时间了

网友:
PROTEL下好像可以自己“设计公式”,然后SIM

网友:
看baker的书,33章

网友:
直流扫描IV特性

将绘出的输出电流对输入电压的特性曲线求导即可(一般仿真器应该都有计算器,Hspice我不知到,但cadence 的ADE环境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