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pe out是什么意思?是量产么?

楼主(2007-05-07):
tape out   是在MPW前还是后啊?小弟谢谢了

网友:
就是流片,也就是放到IC厂去加工了。

楼主:
我知道是流片,那是量产么还是刚开始的MPW?还是说都可以叫流片?

网友:
是指LAYOUT的文件*.gds可以送到流片的地方生产!

网友:
把版图送出去做mask,流片。

网友:
昨天刚听见老师说起,tapeout是流片的意思,据说以前设计公司把设计好的电路图的网表用磁带保存好送到制造公司,那时还没有U盘之类的东西,后来一直都没改过来.

网友:
Tape out 是將 GDS 送到光罩廠

网友:
Tape out 中文可翻译为“出带”, 即:当你的设计完成,将最后的数据(GDSII)送出去给Foundry进行流片。通常,如果你是做“MPW”,当然是 Tape out 数据去MPW;MPW成功后,要量产,你的项目就单独去做Masks了,此时一般就不叫Tape out,只是生产安排。

网友:
Tape out原义是出带

早期版图数据是用磁带记录的,IC设计公司设计完成后,要将gds版图数据用磁带提交给制造厂,这个阶段是IC设计的最后一步

网友:
Tape out原义是出带
同意

网友:
上面几位同学解释的非常好,tape out和量产的确是两个概念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应该是流片的

网友(2010-11-29):
6楼说对了。。。

网友:
送出去加工不管是mpw还是production都叫tape out

网友(2012-04-06):
tape out等同于中文的流片

其实它们的来源各不相同,英文tape out的来源上面已经有很多人解释了。
而中文流片的来源是因为芯片的生产都是流水线生产的,芯片从整个流水线生产出来,就称之为“流片”了。

网友(2013-03-05):
回复 楼主:

    Once a chip design is complete, it is taped out for manufacturing. Tapeout gets its name
from the old practice of writing a specification of masks to magnetic tape; today, the mask
descriptions are usually sent to the manufacturer electronically. Two common formats for
mask descriptions are the Caltech Interchange Format (CIF) [Mead80] (mainly used in
academia) and the Calma GDS II Stream Format (GDS) [Calma84] (used in industry).

--P54 CMOS VLSI Design A Circuits and Systems Perspective
Fourth Edition
Neil H. E. Weste
Macquari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David Money Harris
Harvey Mudd College

网友:
学习了,原来tape out还有这般来历。

网友(2017-06-17):
一直搞不明白,现在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