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OS温度保护电路

楼主(2007-05-07):
请较各位高手  我在做毕业设计  题目是CMOS汽车电子调节器  其中有个对励磁电流调整管(功率管)的温度保护电路    双极型的倒是好办   但CMOS我不知道怎么弄   请大家帮帮忙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顺便再问哈CMOS带隙基准电压源的基准电压要怎样扩展

网友:
可以用带隙基准和PTAT电路做比较啊

网友:
cmos工艺下可以用衬底PNP来检测温度,先用PTAT和PNP相反的温度系数做一个不随温度变化的参考电压,然后与PNP的温度检测电压比较,就可实现温度检测;   基准电压的扩展可用buf来做.

楼主:
pol-sky老兄  你说的BUF是什么?能具体指点下吗?我刚开始搞IC很多东西不清楚,望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buf就是缓冲器,这里用一个单位增益的负反馈运放就行,分压就可以实现基准电压的扩展

楼主:
再次感谢老兄了   不过我还是有点迷糊   你能提供这两个部分的具体电路参考下吗?
论文马上就要答辩了    急啊

网友:
这都是很早以前做过的东西了,那来的电路呀.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了.